DDR走T型结构速率可以跑到200M,但是再高就不行?

楼主(2017-10-26):
    江湖告急,请问各位大神们,有没有遇到过DDR3走T型结构,速率跑到200M后就跑不上去了。谁有这方面的经验,求指点迷津,十分感谢!!!!!!硬件检查,DDR3是走T结构,严格按照手册要求来做等长的。

网友:
    建议上传资料看看

网友:
    拓扑结构应该不是导致速率上不去的原因,估计是其它地方出了问题,如电源、阻抗、串扰等等。

网友:
    沒光Micron)TN-41-13: DDR3 Point-to-Point Design Support Terminating Point-to-Point Systems

我想你也不會上傳 PCB Layout,就只能給這份了。

网友:
    可以把文件发上来看一下吧。  涉及到等长,平面完整。阻抗。。 你都严格做了。正常是没问题,但是还是出问题。没文件没法分析了。

网友:
    检查下差分等长做好了没,间距满足要求没。如果是没DDR3 DEMO的板子,最好把PIN DELAY加进去。T点跑400M完全没问题。刚做的双64位都跑1600M,不过是FLY-BY。

网友:
    江湖告急

他們沒蓋茅廁嗎?

网友:
    有时是与驱动程序是有关的,Firmware的DDR参数也是一个方面。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们,调出来了,软件问题。

    有點想閹了軟件攻城獅!^oo^

网友(2018-01-25):
    怎么可能这么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