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DS的接受端一定要加100欧电阻吗?

楼主(2017-10-26):
如果不加的话会怎么样?

网友:
LVDS TERMINATION
The single resistor approach is the most common LVDS termination method because of its simplicity. Proper termination not only avoids reflection problems, but also reduces unwanted electromagnetic emissions.

网友:
我的經驗是走線短的話沒什麼問題,走線太長的話就看你的運氣。

前一陣子剛好研究終端電路Termination Circuit),有些文檔是這麼說的。

网友:
验证才是大事!

网友A:
LVDS的端接电阻是电路结构要求的,
似乎和反射没关系。

另外现在是10-26  16:21,发现LZ是在今晚发表的问题。
很是恐惧!

至少不是杯具!^_^

楼主:
引用 网友A:
LVDS的端接电阻是电路结构要求的,
似乎和反射没关系。

论坛的系统时间错了,现在26号,发的贴子都成27号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LVDS的端接电阻是电路结构要求的,
似乎和反射没关系。

是的

网友:
LVDS放送端是一个恒流源,在接受端芯片内部有一个100欧电阻(看芯片),这样回路上产生了恒定的电压。速率也很关键,我们这测试过双绞线走10m左右没问题,但速率为15MHz。一点愚见

网友:
小白表示不懂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