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流问题

楼主(2017-10-26):
   有个难题最近想不明白,是关于漏电流的;
   测试手法:
   1、直接将精密电源接入未开机的主板测试漏电流---测试为120uA左右,为正常值,标准为130uA;
   2、用精密电源供电,开机之后再关机继续测试漏电流---测试为120uA左右,但是每间隔10S会跳到300uA再跳回120uA,断开假电池和电源再接入仍然有此现象;
   上述的第二种情况一直持续测试10min均如此,当将主板的假电池端±两极短接后再接入精密电源,此现象会立即消失;
   初步推测可能与主板中放电不完全导致,但是不理解为什么会每隔10s跳至300uA一次,
   求助各位童鞋给个思路先,

网友A:
如果板子或處理器上有 RTC 電路的話,需要注意或查看一下。

你的狀況我不是很清楚,但有時關機後, RTC 會造成一些異常的耗電,這在實務上是遇到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板子或處理器上有 RTC 電路的話,需要注意或查看一下。

你的狀況我不是很清楚,但有時關機後, RTC  ...

嗯,怀疑过是RTC问题,想了一个验证手法,在开机再关机之后,吹掉VRTC的电容再试一把

网友:
    我的时间慢一天???

    你可以去演回到未來!^_^

网友B:
    每间隔10S会跳到300uA再跳回120uA,可能是芯片或电路每10S工作了一次,关机关的不彻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间隔10S会跳到300uA再跳回120uA,可能是芯片或电路每10S工作了一次,关机关的不彻底。

    是的,已经确认,是因为RTC电路在系统power off期间每间隔8s就需要校准一次。

    我有獎品嗎???^_^
    小弟老是把哥的名字看成故人往生!@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