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滤掉这种噪声?

楼主(2017-10-27):
怎么滤掉这种噪声?  信号是10HZ的,想去掉噪声,变得平滑一点

网友A:
上传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传电路

传感器出来的信号

网友:
测量一下传感供电电源的纹波,看是否是电源传入的,如是就在电源上想办法。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噪声

网友:
需要具体的电路来分析,现在不知道具体情况只能推测下:
1、确认是否是前级电源耦合到后端的信号;
---在前级电源加电容滤波
2、确认是否是其它模块的电路干扰的;
---(1)包地;
---(2)加LC滤波等
其它的等上传电路跟测试结果再说吧

网友:
可能一开始电源噪声耦合到后一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