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solderdefined 可以保证BGA焊盘为圆形

楼主(2017-10-27):
请教大家个问题:
为什么绿油定义焊盘,可以保证BGA焊盘保持圆形,非绿油定义焊盘,会导致夹线处削pad?
比如,0.5mm pitch的BGA,焊盘做成0.33,绿油开窗0.27,夹线焊盘可以是圆形;如果做成焊盘0.27,绿油开窗0.37mm,会导致夹线处削焊盘,焊盘变小?

网友:
楼主你的文件应该是经过处理过的文件吧

网友(2018-01-02):
    因為板廠能力

网友:
    板子工厂处理了吧

网友(2018-03-08):
    为了bga出线削pad 可以自己处理mask 也可以让板厂处理

网友(2018-08-06):
    焊盘与线之间的间距有影响啊,如果要达到板厂的加工能力肯定是要削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