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相关差分信号是否可以SWAP

楼主(2017-10-27):
   如题:比如在PCIE X8或是X16的接口中。从主机出来的PCIE信号比如:PCIE_TX1_P是否可以接到 连接器端的 PCIE_TX3_P;
就是差分对TX1和TX3交换,1-3 3-1;

网友:
要一对信号同时换才行吧?

网友:
PCIE应该是只能做整体的lane reverse,例如x8的0~7可以颠倒为7~0;x16的0~15可以颠倒为15~0,不能随意调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