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D17.5怎样设置板挖空区域

楼主(2017-10-28):
最近在搞一款板子,涉及到板挖空。使用“TVB”设置好之后,3D查看也无问题。但在出GERBER是竟然没有挖空区域的任何信息,还好在检查GERBER时发现了,不然这要是PCB洗回来一看,没有开孔。我会被叼飞的
请教各位大神,这是怎么回事?是我出GERBER是设置的不对吗?另请问AD17.5的板框应该怎么设置

网友:
既然你是使用TVB,那么你肯定是有用track做了挖空处理的,那么你的这些track是放在哪个层的呢?这些track才是板子挖空需要的,Board Cutout只不过是切换到3D的视觉效果而已。
AD17,如果你是用机械层做板框,那么没问题,放好板框后选中它,在design菜单里选Board Shape->Define From selected object。
如果你是用keepout做板框,那么当你切换到keepout layer后,不能使用line绘制板框,需要使用Place->Keepout->Track绘制板框。
另外需要注意,使用AD17画的板子,且板框是用keepout画的,那么在使用AD17以前版本软件打开该PCB时,keepout板框已经不是普通的keepout layer的track了,双击它你会发现默认把keepout的勾打上了,需要去掉,否则出Gerber不会生成板框。

楼主:
受教了,謝謝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