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 格点设置

楼主(2017-10-28):
如图所示格点如何设置。格点比板框大一个格。

网友A:
对于矩形和长方形这种板子可以设置。
例如,板子尺寸是34mm*42mm,原点设置在板子左下角,一大格是1mm。
可以新建一个格点,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矩形和长方形这种板子可以设置。
例如,板子尺寸是34mm*42mm,原点设置在板子左下角,一大格是1mm。
...

怎么没有你设置原点那个选项?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没有你设置原点那个选项?

不是修改默认的那个,是新建一个,默认的那个保留不变。点击Menu,弹出如下菜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