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工艺问题

楼主(2017-10-28):
    请问各位工艺大神们,0.2mm的过孔,0.35mm的焊接环,1.6mm的板厚能批量么?这是设计指导上面建议使用的0.2/0.35mm过孔。

网友A:
    常规是不是0.4mm的焊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规是不是0.4mm的焊盘。

    这个是设计指引里面建议的过孔直径 0.2mm,焊环直径0.35mm

网友:
    厚径比8:1是ok的1.6:0.2=8:1,但是焊环有空间建议加大一些。

网友:
    厚径比没问题,3mil环宽不是很常规,建议直接询问板厂

网友:
    正常可以量产。建议还是局部使用。

网友:
    这个没问题。

网友:
    一般得8mil过孔16或者18的焊盘

网友:
    能够批量,焊盘0.35mm话你板子过孔周围的避让应至少0.127mm,规则避让设置过孔这块不能太小了。一般板厂关注的是孔径周围0.2mm避让区。板厂制程能力决定,建议你直接询问制板厂。

网友:
    8:1的厚径比 一般厂家都可以加工 0.35mm焊环有点风险  有些厂家不一定都能加工  一般都是0.4MM 提前咨询下对应的板厂

网友(2018-01-15):
    我们通常设计的都是8/16的过孔哦

网友:
    0.2mm的孔,一般用0.4mm的焊盘,要不然容易破盘。可以咨询供应商

网友:
    光鬼8/16或8/18,用8/14建议问制板厂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