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RouteKeepouy和PackageKeepout

楼主(2017-10-28):
如何设置RouteKeepouy和PackageKeepout

网友A:
可以使用Place菜单下的keepout,放在哪一层就是对那一层进行禁布。
从AD17开始,可以选择禁布内容,例如via、track、smd pad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使用Place菜单下的keepout,放在哪一层就是对那一层进行禁布。
从AD17开始,可以选择禁布内容,例如vi ...

请问keepout怎么选择via,smd pad

网友A:
假如我放的是Keepout下的fill,双击它,如图选择via,则表示fill范围内不能放via,距离由规则里的clearance控制。
注意:仅AD17才有选择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如我放的是Keepout下的fill,双击它,如图选择via,则表示fill范围内不能放via,距离由规则里的clearance ...

FILL以外不能放置VIA,SMDPAD怎么做?

网友:
其实AD的keepout,看名字就知道他是out,不是in,对于fill和region,其内部是不能放其他东西的。
对于circle、track、arc,也不能keepin。我们只是用他们围成一个范围,而已。
对于元件,可以使用room来控制,room可以设置keepin还是keepout。但是对于过孔和free焊盘,我还无法做到你的这个要求。

网友:
不过你使用tools->via stitching放置过孔时,可以自己限定一个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