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里面如何设置可以仿真后自动出现多个plot?

楼主(2017-10-29):
    orcad的自我帮助学习文档里,有一个RC电路,这个是系统自带的,如下图。放了两个Voltage differential marker和一个Current Marker。仿真之后,就出现了两个plot分别放了电压和电流。

 可是自己建了电路图之后,也这样放,就发现电流和电压都放在一个plot里面。怎么设置电流和电压分别在不同的plot里面出现呢?不是说后续自己一个一个的建立,是仿真之后自动就出来的这种。

    谢谢

楼主:
    add plot之后才能add trace。这个方法我试了的,一个一个的增加是没问题的。但问题是这3个marker加上去之后,一仿真,3个marker自动出现在一个plot中,想仿真之后这几个marker自动画在不同的plot里面,或者其中两个在一个plot里面,另外一个在另一个plot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