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Bm和dBuv的换算

楼主(2017-10-29):
dBmdBuv的换算
提要:在通信工程应用中,dBm和dBuv都可作为信号强度单位。
二者之间相互换算算法有2种:
算法一:0dBm=+113dBuv或0dBuv=-113dBm,简称113算法。
算法二:0dBm=+107dBuv或0dBuv=-107dBm,简称107算法。

问题:工程实际应用时,如何正确选用哪一种算法呢?

        移动通信工程中,信号电压、功率均可表示信号强度,工程上为方便计算,信号电压、功率通常以特定的分贝为单位表示。

       例1、电压常用dBuv为单位,0dBuv=1uv,若以V(伏)为电压U的单位。当U=1V转换dBuv为单位,则
U(dBuv)= 20 lg1V / 1uv =120 ( dBuv )
一般情况下,电压U以V(伏)为单位转换以dBuv为单位表达式为:
U(dBuv)=20lgU(v) +120(dBuv) ………………………………………(1)

      例2、功率常用dBm为单位,0 dBm=1mw,若以W(瓦)为功率P的单位,当P=1W转换dBm为单位,则
P(dBm)=10 lg( 1w / 1mw) =30 ( dBm )
一般情况下,P以W(瓦)为单位转换以dBm为单位表达式为:
P(dBm)=10 lg P(W)+30 ( dBm ) …………………………………(2)

       综上所述,dBuv为电压特定的分贝单位,dBm为功率特定的分贝单位。

        在PHS网优工程中,信号覆盖区域信号接收强度常用dBuv表示,而在信号链路预算时上、下行链路功率常用dBm表示。

        下面分行介绍dBm与dBuv相互转换的2种算法的来由和相应的使用条件。

        我们借助PHS接收、发射等效电路分析二者之间的2种转换换算关系。

一、 113算法
       以PHS接收机等效电路分析113算法,  图1中:
      VL:接收机输入电压;
      ZL:接收机输入阻抗
      Vi :接收机天线感应的电磁波电动势;
      Zi :接收机天线阻抗

从PHS接收机等效电路中可知输入阻抗ZL上收到的功率(dBm): PL= VL2 / ZL = Vi2 ZL / (Zi + ZL ) 2

射频阻抗匹配,即ZL= Zi = 50Ω时,ZL收到功率PL最大。

设Vi = 0 dBuv (即1uv), ZL= Zi = 50Ω时,接收机输入阻抗ZL上接收功率:
PL= 10 lg [(Vi2 ZL ) / (Zi + ZL ) 2]=10 lg ( Vi2 / 4 ZL)

以mw为单位代入上式,则PL= 10 lg (5×10-15w)=10 lg (5×10-12mw) = -113 dBm

注意:PL= -113 dBm推导是在Vi = 0 dBuv即Vi=1uv条件下,ZL接收功率的dBm值。

一般情况下(Vi = x dBuv),ZL接收功率以dBm为单位表达式:
P(dBm)= -113 dBm + Vi(dBuv)……………………………………………(3)
二、107算法

PHS发射机等效电路分析107算法,图2中:
VL
:发射机输出电压
ZL
:发射机输出阻抗
Vo
:发射机信号源电压
Zo
:发射机信号源内阻抗

PHS发射机等效电路中可知输出阻抗ZL上发射功率(dBm):
PL= VL2 / ZL = Vi2 ZL / (Zi + ZL ) 2

当射频阻抗匹配,Zo= ZL = 50Ω时,发射机输出阻抗ZL发射功率最大。

VL =0 dBuv(此时Vo=2uv), Zo = ZL = 50Ω时,发射机在ZL上发射功率:
PL=10 lg (VL2/ ZL) = 10 lg [(Vo2ZL) / (Zo+ ZL )2]

mw为单位代入上式,PL=10 lg(1012/ 50w)=10 lg(2×1011mw) = -107 (dBm)

注意:发射机输出功率PL= -107 dBm推导是在VL=0 dBuv=1uvVo=2uv)条件下,ZL发射功率的dBm值。

三、 结论

综上113107两种换算法的推导分析,我们在进行dBmdBuv之间转换时:

、对于接收信号强度
1)当测量电压为接收机输入阻抗上电压,换算该输入阻抗上功率应采用107算法,即接收机输入阻抗上的功率P=-107dBm+ V(dBuv)式中V(dBuv)为接收机输入阻抗上的电压VL

2)当测量电压为收电磁感应电压Vi,换算接收机输入阻抗ZL上的功率,应采用113算法,即接收机输入阻抗上的功率P=-113dBm+ V(dBuv) ,式中V(dBuv)为接收电磁感应电压Vi

、对于发射信号强度
1)当测量电压为发射机输出阻抗上的电压,换算该输出阻抗上功率应采用107算法。即发射机输出阻抗上的功率为P=-107dBm+ V(dBuv) ,式中V(dBuv)为发射机输出阻抗上的电压VL

2)当测量电压为发射机信号源电压Vo,换算发射机输出阻抗ZL上的功率,应采用113算法,即发射机输出阻抗上的功率P=-113dBm+ V(dBuv) ,式中V(dBuv)为发射机信号源电压Vo

因而区别图1、图2收、发等效电路中ZL上的功率与电压换算分2种情况:
A .
测量电压是ViVo,则ZLdBmdBuv换算采用113法。
B .
测量电压是VL,则ZLdBmdBuv换算采用107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