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电容怎么刚好放置到BGA焊盘上

楼主(2017-10-29):
mentor电容怎么刚好放置到BGA焊盘上?

网友:
布局时使用Hover snap 功能可以实现!

网友:
你先把器件的坐标找到,然后把坐标放到PART GRIDS的X/y offset  1MM的BGA你就把Pimary输入19.68 secondeary也输入19.68 ,放完器件之后把格点改回原来的,这样能保证器件的格点一致。

网友(2018-03-05):
点击到布局模式,选中电容,按F2键移动电容,按TAB键选中电容的一个焊盘中心,shift+右键,然后ctrl+右键放到对应BGA焊盘就ok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