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2123输入电压问题

楼主(2017-10-30):
请问各位,下面的电路VL=+12V, 请问Vin电压是多少。这个2N3904在这里起到什么作用,请大家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三极管和3二极管一起,构成一个5.6V的稳压电路,然后给CP2123供电

网友A:
    VIN应该是5V,稳压管上边是5.6V的电压,经过三极管的BE极下降一个二极管的电压0.7V左右,到达Vin的电压为5V,电压转换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VIN应该是5V,稳压管上边是5.6V的电压,经过三极管的BE极下降一个二极管的电压0.7V左右,到达Vin的电压为5V ...

    电流走向是B到E? 为什么不是C到E?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流走向是B到E? 为什么不是C到E?

电流就是C到E,B端提供基准电压,B的电压决定E,E和B相差一个PN结压降。

网友B:
    从电路图上来看,VIN应该是5V,但是2N3904这个电路模块看起来输出电流时恒定的,就是说VIN脚进去的是恒压横流

网友:
    晕,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串联稳压电路。VIN理论上为5.6-0.7=4.9V,2N3904就是稳压调整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电路图上来看,VIN应该是5V,但是2N3904这个电路模块看起来输出电流时恒定的,就是说VIN脚进去的是恒压横 ...

    个人认为这个跟稳压管有关系,12-5.6V=6.4V 。6.4/3.9K =1.6mA .若稳压管1ma稳压,那么基极就会流入0.6mA。集电极电流《12/150=80mA 。0.6X100倍放大倍数就是60mA了。接近三极管饱和。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E%C1%AA%CE%C8%D1%B9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的回复,明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