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M 0.080 生成allegro16.6 packge 问题

楼主(2017-10-30):
fpm 0.080 点allegro生成封装,在Allegro里看到不东西,这前的版本用得好好的,怎么就不行了呢,

command栏显示

APDLinks functions initialized from cxt.
Loading axlcore.cxt
Starting new design...
E- Cannot open script file; 'D:/Program.scr' does not exist.
Please reload your design if the ADFI menu items remain missing.
Command >

求助高手解答!

楼主:
找到原因了,原来是不能安装在Program File文件夹下

网友A:
我们一直都是手工建库,这个工具好用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们一直都是手工建库,这个工具好用吗?

不好用,不如library builder标准,最终不如手动建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用,不如library builder标准,最终不如手动建立。

谢谢你!

网友(2019-09-19):
不是很好用哪,有些标准的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