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层板内层的走线层需要整面铺GND网络铜皮吗?为什么呢?

楼主(2017-10-30):
      多层板内层的走线层需要整面铺GND网络铜皮吗?为什么呢?
      内层走线层铺铜后会有很多碎铜,优化很麻烦,不优化又担心EMC问题!
      铺铜的话对散热会有帮助吗?
      当然大面积的空白位置是肯定要铺的,叠层压合会更平整,可防止翘板。
      大家一般都是怎么处理的呢?

网友:
高速走线多的一般就不铺了,硬要铺,也是画出相关的禁止区域
还有铺铜了阻抗控制不好把握吧

网友:
主要还是起到屏蔽的作用.一般先铺设后,编辑铜皮规则,把规则设置的数值改大些 .

网友:
层叠平衡需要才铺吧,其他的我认为没必要铺。需要屏蔽的线,只需要对他包地就行,不需要整层铺。

网友:
多层板一般设计时都会在走线层的相邻层设置一个地层作为参考层,因此走线层可以不用大部分铺铜。不过有一下情况除外:1.你的层叠不对称,此时在走线层大面积空白处铺铜对加工有好处,不过现在很多高端点的厂家你不铺,他也能自己加平衡铜等手段来搞定加工流胶不均等问题。低端厂家就不知道了。2.你的走线是弱电流信号或者需要特殊包地处理。则可以走线周围铺地。但是也没有必要大面积的铺。

网友:
最好区域性的一块一块的铺,不要整层一次铺完,那样太多的尖角,小块的铜

网友:
个人建议大面积走线不用铺,小面积还是要的,另外考虑对称性,选择性铺设

网友:
铺铜的作用是铜平衡,板厂生产时需要考虑的事。板厂一般会帮你做的,你全铺了地,反而不平衡。铺地是不会有什么其它作用的

网友:
现在板厂基本都能做到避免玩去吧   所以大面积铺铜没有传说的中的神奇功效

网友(2018-02-07):
走线层可以不用大面积铺铜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