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网络中link/actitvty

楼主(2017-10-30):
    请问哪位大神知道,能帮忙解释下吗?对于intel的网络芯片中对于网口link/actitvty的定义是什么。与常用的交换机中(博通的交换芯片)link/actitvty的定义是否不同?附件中i350为intel的。53262为博通的网络控制芯片。

    不吠吧!大家猛下芯片資料,有這麼珍貴嗎???^oo^

网友A:
    你查一下他的标准PCIE卡的定义不就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查一下他的标准PCIE卡的定义不就结了?

这里的adapter是电源适配器吗?不是太懂这些,能中文解释下吗?英文翻译之后对术语不太明白

    這裏的 Adaptor 是指插卡。^_^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这里的adapter是电源适配器吗?不是太懂这些,能中文解释下吗?英文翻译之后对术语不太明白

具体呢?网口怎么到插卡了?狗大大见笑了

    它就是指那張網卡呀~@_@|||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具体呢?网口怎么到插卡了?狗大大见笑了

    菜英文補救教學!

    adapter

n.名詞
1. 改編者;改寫者
    2. 【機】接合器;轉接器
3. 適應者;適應物

從 PCI/PCIe 轉接到 Ethernet!

网友:
引用 网友C:
    菜英文補救教學!

    adapter

    额,我以为你会详细介绍网口这一块的知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查一下他的标准PCIE卡的定义不就结了?

    主要是我对于两种规格书中对于这种模式的定义做了对比,发现定义的内容不同,也许是我英文不好。就按照一个LED可以实现连接时常亮,有数据时闪烁,I350能否实现。i350中英文意思好像不能实现,有人懂吗

楼主:
    我只是想求个结果,没想到他们只下载PDF,不解决问题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我对于两种规格书中对于这种模式的定义做了对比,发现定义的内容不同,也许是我英文不好。就按照一 ...

    我在2楼已经解决了你的问题(如果你实在是不认识英文,那我也没办法),那是Intel用I350做的标准网卡,他能实现就肯定能实现。
    而且如果你读过I350的PDF的话,就应该知道I350的LED灯是可以通过修改EERPROM的特定字节来实现一些intel事先规定好的显示方式。
    所以我不明白你还有什么疑问?这下面就是I350一些可以自己配置的方式? 如果你看不董,建议你咨询intel的FA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