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拼版教程

楼主(2017-10-31):
allegro 拼版教程
       之前很少对pcb拼版,最多也就是用CAM350将同款pcb两三块简单拼在一起ok了,丝印什么的都不用改,smt厂家也会根据单板坐标文件自己给你换算处拼版后的坐标文件;但是最近做项目,画了十几种非常小的电路板;对于这种小板,就不能再单独做,那样下来仅工程费就十几万没了,所以对于多种小板通常都是将他们拼成一块大板生产;拼版方法有两种,一是将每种小板的光绘文件都导入到CAM350,然后用CAM350进行拼版,拼完后再重新导出大板光绘文件;二是在allegro中新建一个pcb文件,然后将所有小板放在这个文件中拼版,之后再导出光绘文件和坐标文件即可;下面就来详细说下在allegro中的拼版操作;
一,准备好需要拼版的单个文件,要确保设计没有错误
二,打开单板文件,点击tools>>createmodule..,如下图
三,在右侧“find”栏中点击 “All On”,选中所有元素
四,鼠标左键,拖拽选中整个电路板
五,然后在命令栏中输入你定位坐标,我这里输入的是板子中心坐标 “x 0 0“,这个可以自己选择合适的点,主要是在后面拼版的过程中会用到;
六,在命令框中输入完定位坐标后,按回车键,会弹出下图界面;输入一个你容易区分的文件名,然后保存即可
七,同样的方法,将所有单板文件都生成一个模板文件;如下图
八,将模板文件copy到拼版文件同一目录下,拼版文件可以是新建的一个空pcb文件,也可以是已有的pcb文件;
九,打开拼版文件,首先将布线区域设置到足够大,能放下你的所有单板即可;(如果是新建的pcb文件,没有左下角那块电路板)
十,然后打开“placement”窗口,切换到“Advanced Settings”项,勾选“Library”项;
十一,      再切换回 “Placement List“ 项,选择“Module definitions”,列表中会出现我们做刚刚生成的两个文件模板“M1”,”M2”,选中其中一个,该模块就会挂再鼠标光标上,
十二,      移动光标(也可以直接输入坐标),将其放在你希望的位置;点击鼠标左键放置模块时会弹出下图窗口,输入一个名字,然后点击“ok”,这里的名字主要是用来区每个单板;
十三,      按照上述方法将所有单板按照期望的方式摆放在一起就可以,如下图;
十四,      到此,拼版操作就结束了,自己加上工艺边和必要的生产说明,就可以直接出gerber,给pcb厂家生产了
备注:
1、确保所有单板公用的元器件都来自同一个封装,否则会因为封装不一样导致添加进来的单板出现位置偏移,角度偏转等问题;
2、allegro为了区分相同位号的元件,拼版后的元件位号都会添加一个前缀(如下图);这不影响生产,但是在使用时同一块板子丝印有差异,感觉不好(对此,下周我再写个如何处理拼版丝印的说明)

网友:
搜索现在也要扣积分,,,感谢分享,这样拼,位号处理是个问题

网友(2018-07-08):
很棒,先标记了;用的上

网友A(2019-06-24):
    感谢分享,这样拼,位号处理是个问题

网友(2019-10-29):
    非常好的分享,非常开心。

网友:
    allegro拼板不是问题,问题是如何让板厂给V-CUT上。。。另外丝印也不是问题,只要你用了正确的生产层丝印,导进来一点都不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这样拼,位号处理是个问题

 位号根本不是问题,是楼主没用对丝印层而已

网友:
    工艺边放哪层呢

网友(2020-03-17):
    你好想请问一下,按照你的步骤到十二的时候,做好的Module不能放置在板子上,下面报错不能放置,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等楼主把文件解决了来,这个思路不错

网友(2020-05-28):
    很好,谢谢,这个学到了,后期自己再学习下拼版利用率的计算,就可以比较快的做板了

网友(2020-08-27):
    按照步骤操作了一遍,感觉效果不错嘛

网友(2025-08-11):
    感谢楼主,正好在学习如何拼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