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路分析

楼主(2017-10-31):
帮忙分析下图电路的功能原理,
中断输出低或者高脉冲

网友:
中断INT输出高电平,Q2NMOS导通,然后稳压管ZD3导通,电阻R2,R3对(12-6.8=5.2V)分压。R3上端A点电压1.8V,将R4用10K电阻代替,那么Q1三极管导通,DECT低电平。反之,INT低电平,Q2不导通,Q1不导通,DECT高电平

网友A:
这个电路是低压检测电路:也就是说12V掉到一定的电压值时,detect可以被告知。
INT=1时,VCC=12V时,Q2导通,如楼上所说,R3上端A点电压1.8V,三极管导通,检测到低电平。当VCC跌路到8.8V以下,同样的方法得到R3上端A点电压小于0.7V,Q1截至,得到高电平。
INT=0时,Q2截至,VCC等于多少,三极管Q1都不会导通,检测到的一直是高电平。
我有两个疑问:
1.不用ZD3,直接用R2和R3分压来检测,应该也是可行的,ZD3的作用是什么?
2.这个电路是电平检测电路,电流不大,Q2采用MOS管是否太浪费了?是否可以考虑改成普通三极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是低压检测电路:也就是说12V掉到一定的电压值时,detect可以被告知。
INT=1时,VCC=12V时,Q2导 ...

Q2的应该是节能的考虑,只在控制欠压采样时才有电能消耗。同样,ZD3也应是基于节能,不过用了ZD3这个电路的误差就有点大了。

网友:
    一般三极管 mos管 都用作开关来考虑通断。电压检测直接用两个精密电阻分压来检测,然后用软件来判别是否欠压不知可不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Q2的应该是节能的考虑,只在控制欠压采样时才有电能消耗。同样,ZD3也应是基于节能,不过用了ZD3这个电路 ...

    今天刚好有空,就用mutisim仿了一下:1、Q2使用MOS管或者三极管,整体消耗的功率差别并不大,调节三极管的驱动电流,功耗跟MOS管差别不会太大,区别在于detect电压跳变沿会变缓一些,我觉得使用三极管来替代应该没有问题。
    2、关于ZD3稳压二极管的使用,得到的detect的tr(10%-90%)为20us左右,对应VCC电压变化8.7V~8.2V【欠压检测范围:0.5V】。如果去掉ZD3,R1改为81K,R2改为6.8K,得到的detect的tr(10%-90%)为45us左右,对应VCC电压变化8.5V~7.4V【欠压检测范围:1V】.从这里看,使用ZD3的好处就是可以把欠压电压范围可以做的更窄。我认为这个可能更重要一些。

个人看法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是低压检测电路:也就是说12V掉到一定的电压值时,detect可以被告知。
INT=1时,VCC=12V时,Q2导 ...

    在想可不可能因为稳压管和三极管BN结的温度系数是相反的,杜绝温度效应的影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