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54360 电源ic电流可以做多大

楼主(2017-10-31):
    关于TPS54360电源 IC   输出电流怎么也做不到3A  按规格书提供的方案  可以达到3.5A/5V
  麻烦根据原理图给写建议  现在输出恒流放电  2.5A/5V  IC就会保护
  求解决!!!!!

网友A:
    电源输出电流不够,一般和电感的关系很大。建议L1换用饱和电流更大的电感或自己绕。同时D1用两只并联试试。

网友:
    电感的型号是?  散热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输出电流不够,一般和电感的关系很大。建议L1换用饱和电流更大的电感或自己绕。同时D1用两只并联试试。

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simon.RDTEST\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778199397\QQ\WinTemp\RichOle\C5D[8ICG0(31J(W4ET8K8M8.png电感是15UH 10*10*4.3mm的电感  2.4A恒流放电时    输入12V时效率 78%
    我们这边的输入是48V   可能2.4A放电时效率更低    规格书上放电说是可到3.2A  为什么到2.5A时IC就保护(不管温度有多少)

网友B:
    应该没问题吧。首先确保原理图没问题,元器件也符合要求。接下来就是查查layout的问题了。看看layout说明,注意地和散热。应该问题不大吧。我做的一个54531没问题,54360电流小了,所以没用这个。你再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感是15UH 10*10*4.3mm的电感  2.4A恒流放电时    输入12V时效率 78%
    我们这边的输入是48V   可能2 ...

    这芯片我也没用过,不过据网上的资料,L1典型值8.2uH,饱合电流要先5A以上的。据此,你用电感饱合电流可能达不了,你可能要选12.8*12.8*8mm的电感。并且要适当的降低电感量。芯片保护可能是因为芯片已经达到最大输出了,只是电源输出受电感影响没达到预定值。

网友:
      感觉是电感达到上限了,还有需要检查下layout,这种大电流的输出都对layout有要求,以前做过一款输出5V1A 充电宝的方案,电感的电流要求要2.5A才行,而且必须按照厂商给处的layout建议.

网友:
    设计图纸如果你是按照参考做的,那就是物料或者layout了只能。你的测试表明差异还是有点明显,资料上的效率曲线12-5V,在600K负载2.5A情况下效率有90%不到,你这个差距有点大。物料上就二极管,电感影响最大,建议你上个PCB截图看看。

网友C:
    电源不是恒压输出吗?横流放电怎么做的?能解释下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不是恒压输出吗?横流放电怎么做的?能解释下吗?谢谢

用电子恒流负载就行

网友:
    你的电感L1用的什么封装

网友:
            使用过TPS2430,没使用过TPS5436,从输出电感计算和输出电容电容来看比较讲究。
我认为需要保证以下四点:
1,电感需要足够的过电流。
    2,电容需要选择高频低阻ESL的电容。
    3,二极管最好选用具有快恢复的肖特基二极管(注意耐压和过流)。
    4,布线需要参考官方推荐的方式。

网友D:
    近期也在研发类似的降压型DC-DC开关电路,遇到的问题相近,最终终于把问题解决掉,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没问题吧。首先确保原理图没问题,元器件也符合要求。接下来就是查查layout的问题了。看看layout说明, ...

由于板框的问题  元件比较集中  二极管用的是SK510 ,SMB    电流方面应该能完全满足     但是输入时48V   规格书上面也没有专门针对   48V的各类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近期也在研发类似的降压型DC-DC开关电路,遇到的问题相近,最终终于把问题解决掉,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啦!

    可以分享一下  DC-DC这一块的相关经验吗

网友:
1,电容需要选择高频低阻ESL的电容。2,二极管最好选用具有快恢复的肖特基二极管(注意耐压和过流)3,电感的直流电阻越小越好,电感的饱和电流至少是额定电流的2倍以上,4,注意电感和IC的散热设计。

网友(2018-01-05):
额定输出电流3A

网友(2018-03-06):
引用 网友D:
近期也在研发类似的降压型DC-DC开关电路,遇到的问题相近,最终终于把问题解决掉,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啦!

分享一下经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