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谁能分享下关于光口PCB设计资料

楼主(2017-10-31):
各位大虾能分享下关于光口PCB设计资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资料没有发个参考图给你看看吧

看到这个图,突然想到2个问题。
1、对内等长是在哪一端补偿?通常说是不匹配端,那么这个是不是取决我从哪里开始走线,若是从主控端,可能接插件端为不匹配段,反之,毅然。
2、这种差分走线过孔换层,无论一对过孔还是2对过孔换层,阻抗连续性会不会不匹配很大。当然如果真的不能一层走,那么换层的影响度怎么评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这个图,突然想到2个问题。
1、对内等长是在哪一端补偿?通常说是不匹配端,那么这个是不是取决我从 ...

谢谢

网友A:
我也没处理过光学的,只是看到他的图顺便问两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没处理过光学的,只是看到他的图顺便问两个问题

这部分是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这个图,突然想到2个问题。
1、对内等长是在哪一端补偿?通常说是不匹配端,那么这个是不是取决我从 ...

哪里造成的不等长在哪里补,严格来讲上10g的线要SI参与了,换层过孔的大小距离,回流孔的大小距离,引脚下挖空,补长的鼓包方式等都有要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没处理过光学的,只是看到他的图顺便问两个问题

最优处理当然是哪端少在哪端绕,有些客户要求如图片这样处理,另,过孔换层,过孔大小,打孔间距也是有要求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最优处理当然是哪端少在哪端绕,有些客户要求如图片这样处理,另,过孔换层,过孔大小,打孔间距也是有要 ...

这样的话,不是不匹配程度很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话,不是不匹配程度很大吗

有客户要求这样处理的

网友:
也正在找这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