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请教.brd转.hyp问题

楼主(2017-10-31):
新手学习PCB设计和仿真,用cadence 17.0画了一块板子,像导入hyperlynx 8.2仿真
转化格式时遇到以下错误,很久都不能解决
求各位大佬赐教

网友:
你的allegro和hyperlynx是不是没有安装在同一台电脑上?

网友A:
一般安装再同一台电脑上就可以用了!因为安装了allegro后,allegro软件就自带了ectracta功能。就可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安装再同一台电脑上就可以用了!因为安装了allegro后,allegro软件就自带了ectracta功能。就可以用了

是安装在同一台电脑上的,不知道为什么网上的方法都不能解决

网友:
导ODB++格式看看

网友:
刚试了几个文件,17.2的就报错,16.6的就没事
导ODB++吧

网友(2017-12-01):
楼上说的对 转换接口不支持17.x ODB++是唯一解

网友(2018-01-16):
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啊?我也有这样的问题,不知道如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