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31日QA检查报告节选

楼主(2017-11-01):
1.CAN是差动信号

楼主:
2.周边的铜没有任何连接

楼主:
3.尺寸标注有误差

楼主:
4.很多线跨分割了。

楼主:
5.电源瓶颈

楼主:
6.FPGA的100欧姆电阻未按要求等长处理

楼主:
7.钢网层有多余的文字

楼主:
8.光口地处理不当

楼主:
9.加强筋下放了接插件

楼主:
10.铜皮未有连接孔

楼主:
11.平面整层没有铺铜

网友A:
    请教个问题,ECL器件互相连接时、信号线是先到端接电阻再到终端器件好,还是先到终端器件再接端接电阻好?

网友:
    D:\Documents and Settings\qfit\桌面

网友:
一般是先到端接电阻。

网友B:
    请问差动信号是指?需要怎么处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差动信号是指?需要怎么处理?

应该是错别字,指的是差分信号,差分信号紧耦合布线,控制阻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个问题,ECL器件互相连接时、信号线是先到端接电阻再到终端器件好,还是先到终端器件再接端接电阻好?
...

图片没有上传成功,请重新上传。

网友:
引用 楼主:
8.光口地处理不当

光口金属笼子接GND的话,那打静电的时候岂不是直接打到GND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错别字,指的是差分信号,差分信号紧耦合布线,控制阻抗。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