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功放输出功率及失真与输入电压的计算关系

楼主(2017-11-01):
数字功放输出为BTL方式,PWM占空比为100%,输出功率要求为20W@1%,负载8ohm,电源电压要求大约多少?

這…這…這不是音頻功放嗎???

网友A:
    PWM占空比为100%不就是一致为高电平? 功率=电压有效值的平方/RL.

楼主:
引用 网友A:
PWM占空比为100%不就是一致为高电平? 功率=电压有效值的平方/RL.

输出功率的失真要求不一样,对功放的输入电压也不一样吧?比如要求20W/1%与20W/10%时,其功放输入电压要求应该是不一样的,就是不知道怎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