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var requestInfo = {"data":"","region":"cn","sceneId":"19x5u7lo","token":"fc9182b729d4fd62e9b86b9c775067aa","traceid":"1a1c711217617367099902549e7062","type":"GET","userId":"HpadJlQnz2zSKcSmjXBaqQvjYUvP4jMJIk/ZwGNDNiM=","userUserId":"WeruU5ufDZe3gjqlVm7GsA=="};

网友(2017-11-01):
問題如果是複製 P0_7 線段造成的,建議樓主更新 Allegro Hotfix。

印象中以前曾遇到過這種問題,複製線段時會連原來的屬性都複製過來,後來更新 Hotfix 之後就再也沒發生過。

网友:
引用 网友A:
P7/K2 是控制什麼東西?

你的繼電器接點沒保護電路,電流太大接點有可能會黏住。

啥问题啊?不会是短路了吧

尴尬了
你猜對了,但沒有獎品,你沒看到爛橘子躲起來了嗎?^_^

网友:
那段线上没有Net Alias,那P0_7的网络定义属性是在哪呢?
有一次坑货同事在命名net alias的时候多加了一个空格,结果造成的困惑和找根源花费的时间就甭提了

你就選擇線段,右鍵點兩下,就會有個叫 Name 的屬性,那個名字是可以改的。萬一和別的線名稱相同的話……@_@!!!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到问题了,直接上图

同一网络?还能命名成不同的名称啊

网友(2017-12-01):
    非常好啊啊

网友(2018-01-17):
    P0_7上啦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