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新颖的电荷泵电路!

楼主(2017-11-01):
(图片)

网友A:
如果PWM是高电平,最下面的Q,就认为Q1导通,那么上面的Q就认为是Q2,不导通,第一个电容C1充电,被冲到10.6V。当PWM低电平的时候,Q1不导通,Q2基极虽然被上拉,但Q2会导通?这点不是太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PWM是高电平,最下面的Q,就认为Q1导通,那么上面的Q就认为是Q2,不导通,第一个电容C1充电,被冲到10. ...

Q2加快C1放电的暂态过程,PWN为低时,放电暂态过程刚开始的时候,C1下端(Q2的发射级)为低电平,Q2导通。等C1放电完毕,Q2才截止。实际上PWN频率足够高,C1充放电都很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