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安】RC充电时间计算

楼主(2017-11-01):
研发太枯燥,发发帖,冒冒泡。
以下内容纯属个人发呆,知识很入门,误笑误笑。

经常运用RC的充放电原理,来设计上电延时、开机时序、迟滞比较器、方波发生器等电路。秉着知行合一的节奏,来看下实际RC延时的计算方式。
1、理论计算。
     有很多人的RC充放电时间约等于R*C。这真的是因为时代进入到数字电路时代,所以大家开始犯懒了。
     完整的公式应该是:t/RC=-ln(Vs-Vc)/Vs.
     t代表时间。
     R是电阻值,单位为欧姆。
     C为电容容值,这个单位是F。
     Vs为R端输入的电压。
     Vc为需要上升的电压。
    通过公式,可以计算出一个10K电阻对1uF电容充电到4V需要的时间约为16ms(高中数学)
2、仿真看下。
    仿真是一个很好的提前预判的工具,当然这么简单的电路应该不需要仿真的。不过习惯了这些模拟的小电路先分析下,也是不错了。
    电路如下:

仿真波形如下。果然,上升时间和计算的一样,很开心。

3、实际验证一下吧。
     万能板搭一下就好了。虽然搭的好丑。加了个开关,因为实在不想用mcu拉个IO口来上电。但是直接用数字电源夹老是一大堆的抖动。加个开关让波形看着更好看点。

看下示波器的上升时间,我了个去,才12.xx ms.

4、结果分析一下,很显然我这个结果是有偏差的,误差产生的原因很多。
     主要还是由于电阻的误差 1%,电容选用的是20%的电容造成,可惜没有电桥,没办法精准的看下电容值到底是多少。
     但是粗略的看下,还是比较符合理论计算的,在一些需要保持40ms RSET的电路时,可以相应的把设计时间设计长点就好了。

网友:
基础好文一枚,学习了,谢谢!

网友:
    支持,学习下,待会也去试试

网友:
    看看学习,这种帖子挺好。

网友:
另外上电延迟和上电时序怎么做的?没见过用RC搭建的啊

网友:
    赞,一切复杂的电路都是从基础开始的

网友:
    终值的63%,等于RC ;

网友A:
    VS,VC是多少V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VS,VC是多少V啊

VS是供电电压,VC是需要计算的,上升到的电压。比如 供电电压是5V,计算上升到4V的时间,VS就是5,VC就是4

网友:
引用 楼主:
VS是供电电压,VC是需要计算的,上升到的电压。比如 供电电压是5V,计算上升到4V的时间,VS就是5,VC就是4 ...

嗯··明白了·

网友:
    发现大神一名

网友:
    悲剧的是算式还是不会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