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做过热成像仪,帮忙推荐些方案

楼主(2017-11-01):
最近在研究热成像仪的方案,之前很少接触这方面的,希望能有个成熟的方案推荐,以及成本几何

网友A:
用的哪家探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哪家探测器?

没接触过这块,我也是想知道哪些厂家有热成像探测器

网友B:
AD用9240,FPGA用ALTERA cyclon 4 ,在加DDR2,在用个ADV7123出个PAL的图像(这里就举个例子,就看你要什么视频格式输出了),简单的哈!如果对图像质量有要求一般会用FPGA加DSP方案,稍简单一点的用个晒灵思的spart3,带DSP的那种。探测器的话浙江大立科技有卖具体可以去问。热像仪的成本偏高,一般7000应该要吧(就探测器和电路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AD用9240,FPGA用ALTERA cyclon 4 ,在加DDR2,在用个ADV7123出个PAL的图像(这里就举个例子,就看你要什么 ...

你这架构都是好些年前的了,功耗大,集成度小

网友(点评):
这个不假,考虑下成本,你用新的架构价格应该不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接触过这块,我也是想知道哪些厂家有热成像探测器

目前比较主流的红外: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接触过这块,我也是想知道哪些厂家有热成像探测器

国外的:1)FLIR的,目前他们主要做整个的红外热成像机芯,前些年是消费市场的霸主地位。现在也卖低分辨率的探测器,数字直接输出,不用任何调光,非均匀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国外的:1)FLIR的,目前他们主要做整个的红外热成像机芯,前些年是消费市场的霸主地位。现在也卖低分辨 ...

2)法国ULIS的,它家主做探测器,以非晶硅为主,需要有很好的研发能力才能开发
3)韩国的不建议用,不稳定
国内的:1)高德       2)北方广微   3)艾睿光电     这三家目前是国内做探测器比较靠谱的,他们也都推出整机方案

网友(点评):
看来,,你对这行很了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外的:1)FLIR的,目前他们主要做整个的红外热成像机芯,前些年是消费市场的霸主地位。现在也卖低分辨 ...

谢谢,推荐我去这几家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外的:1)FLIR的,目前他们主要做整个的红外热成像机芯,前些年是消费市场的霸主地位。现在也卖低分辨 ...

会知道国内的这几家红外热成像机芯的大致价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