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X PCB启动慢

楼主(2017-11-01):
打开vx   pcb特别慢,感觉需要三五分钟,大家谁知道原因吗?谢谢。

楼主:
是软件安装的有问题,还是软件本身问题?

网友A:
论坛有加快启动的方式
英文版启动要快很多

lqf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有加快启动的方式
英文版启动要快很多

在论坛没有搜到啊,我现在就是英文版的,能发个链接不。

网友(2018-01-18):
软件启动时,会搜索所有在license环境变量中的路径,将搜索到的可用features或可选项显示出来。
搜索的环境变量包括:LM_LICENSE_FILE 和 MGLS_LICENSE_FILE,在搜索过程中,如果哪个环境变量是无效的,即没有license文件,这时会消耗大量的搜索时间。

为了尽可能快地开启软件,可以从以下几点进行改善:
1.        确定 LM_LICENSE_FILE 和 MGLS_LICENSE_FILE 两个环境变量中有可用的license文件,如没有,在保证不影响其它软件工作的前提下,请删除相应环境变量或正确赋值。
2.        请尽量减少MGLS_LICENSE_FILE 值中无用的路径,这样会缩短检索时间。
3.        设定环境变量MGC_DISABLE_PRESPLASH_CHECKS并赋值为1,这样可以避开在启动时对所有feature的检查,将所有功能显示出来。
注:这时如果激活了license中并没有的feature,系统会报出license error的警告,所以建议在使用此方法之前,先熟悉你已经拥有的fea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