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对 AC Cap 阻抗不连续挖地平面问题

楼主(2017-11-01):
如图,焊盘会使特性阻抗发生突变,所以一般把他的参考平面给挖空,让他参考另一平面改善阻抗(个人理解);现在我有个问题想请各位大大帮忙解答下,差分对上的电容也会使阻抗发生变化,这部分客户要求管控,现我把电容底下L2 GND层禁止覆铜或L3 Power禁止覆铜,但这样的话无论参考L3或L4都不是完整的一块,有的甚至跨平面,这样是否会引入更大的问题,又或者说我这样的理解本身就是错的?有没有大神帮忙解答下,水到三级不容易啊

    L4 Bottom

    L4 Bottom

    L2 GND

    L2 GND

    L3 Power

    L3 Power

    L1 Top

    L1 Top

网友A:
    个人理解,电容参考层L2挖空电容焊盘大小,其回路电流还是会走L2层的,只是多绕了个小路径,回路电感增加,阻抗稍微增大;L3的影响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理解,电容参考层L2挖空电容焊盘大小,其回路电流还是会走L2层的,只是多绕了个小路径,回路电感增加, ...

如果L3距离参考1层距离远,应该影响不大,还是以L2为参考

网友:
    净空需要在信号线与参考地之间全部净空,如果是L1参考L4,L2 L3都要净空,不能单挖L2。若L3是电源层,挖L2而不挖L3,还不如L2也不挖。

网友B:
    图16的文件发一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16的文件发一份吧

    超级狗的Layout guide

网友:
    换不同ESR电容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