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1日QA检查报告节选

楼主(2017-11-02):
1.差分线在隔离盘下,参考平面不完整

楼主:
    2.ESD靠近接口平放,再去到串阻可以消除STUB

楼主:
    3.天线挖空需要与手册的要求一致

楼主:
    4.不建议在电感中间穿线

楼主:
    5.二极管没有正负极标示

楼主:
    6.此两个VIA与防焊太近了。

楼主:
    7.走线跨分割

楼主:
    8.PCB封装和原理图不一致

楼主:
    9.这些信号都是要按差分走线

楼主:
    10.VIA没有在平面上

楼主:
    11.电源瓶颈

网友(点评):
瓶颈就是电源在某个地方突然变很细,可能过不了要求的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5.二极管没有正负极标示

画开关电源的, 多数是原理图都不画,  多数单层板.......

网友A:
引用 楼主:
11.电源瓶颈

    看这个图,不太明白“电源瓶颈”这个术语含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个图,不太明白“电源瓶颈”这个术语含义

看画得圈的部位,只有两个过孔之间的几个mil的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