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3 走菊花链的分支长度有具体长度要求吗?比如小于500MIL

楼主(2017-11-02):
DDR3 走菊花链的分支长度有具体长度要求吗?比如小于500MIL

网友:
没有吧,500那个是VTT上拉的长度。

网友:
我们控制的是分支小于200mil,尽量小一点肯定更好

网友:
应该是没有要求,当然太长肯定不好,地址线线宽太细了,最好保证颗粒安规的情况下,越近越好,

网友:
根据器件的摆放定长度,基本会在750Mil以内。有时还需要加长。讨论这些意义不大,因为,这是没有定论的,要看具体情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