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Ltium13 如何导入ORCAD DSN的原理图

楼主(2017-11-02):
请问altium13 如何导入orcad DSN的原理图

网友A:
导入向导里有OrCAD选项,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入向导里有OrCAD选项,可以

多谢。已经验证好了。注意AltiumDesignerSummer9Build9.2 适合转换ORCAD的DSN文件,AD13以上版本反而不可以。 注意先要删除所有版本的AD(比如AD13),再重新安装。在WINXP,WIN7上已验证。

网友:
但是,我的16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