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头自动调焦

楼主(2017-11-02):
镜头驱动器是怎样实现镜头的自动调焦的?大概过程是怎样的,需要几个电机来完成?HALL、IRIS和ZOOM信号分别是什么作用?

网友:
自动光圈定焦镜头是在手动光圈定焦镜头的光圈调整环上增加齿轮传动微型电机,由摄像头驱动电路输出3芯或4芯线控制光圈镜头,使微型电机正向或反向转动,从而实现光圈调焦。
电动两可变镜头:增加的两个微型电机一个与镜头的变焦环,当其受控而转动时改变镜头的焦距(ZOOM),另外一个电机与镜头的对焦环,当其受控而转动时改变镜头的对焦(Focus)。
电动三可变镜头:与电动两可变镜头不同是电动机的控制方式由自动改为MCU控制,因此包括三个微型电机。
HALL: HALL传感器检测光圈大小
IRIS:摄像机里的机械阑孔,机器上标的意思是手动调光圈

有相关资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