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传导发射测试失败如何整改

楼主(2017-11-02):
大家好:
          请教个问题,有个产品在做传导发射时失败了,水平和垂直极化都超标了,测试频段为broadcast-digital——54M到108M,改如何整改?
          先谢过大家了。

以前的經驗,大多是選一個頻段對的 Common Choke 擋一下就解決了,樓主就試看看吧!^_^

网友:
X 電容、Y 電容、Common Choke 或 Bead 應該很好用,需要試一下就是。

网友A:
日寇村田電子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日寇村田電子的方案!

狗版主总能带来惊喜!在电源线和信号线上加滤波器?

村田的方案能不用就不用,一定是貴的。我只是覺得那文檔寫得不錯,什麼應用可以用什麼抑制器件擋。^_^

网友:
引用 楼主:
狗版主总能带来惊喜!在电源线和信号线上加滤波器?

如果傳導幅射Conductive Emission)是從電源線出來的,多半是加一個頻段對的 Common Choke 就能解決。

還有一種是夾在電線上 Bead Core,如果你能找到適合的型號,並且也能夠接受的話。優點是不用動到 PCB Layout,量大的話還能叫線材供應商包到接線裏去,這樣看起來就不會那麼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傳導幅射(Conductive Emission)是從電源線出來的,多半是加一個頻段對的 Common Choke 就能解決。
...

狗版主,加了共模扼流圈那我电路中的L101还需不需要?
目前这个电路可以通过CISPR25 LEVEL4,但是这个却过不了。

网友:
表示关注此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狗版主,加了共模扼流圈那我电路中的L101还需不需要?
目前这个电路可以通过CISPR25 LEVEL4,但是这个却 ...

你可能要試試看,CISPR25 看起來是電磁耐受EMS)的測項。

大體上 EMI 抑制器件是雙向的,它抑制雜訊從板子裏跑出來,也抑制雜訊從外面進入板子,但有沒有效還是要看實測情況。

网友A:
引用 楼主:
狗版主,加了共模扼流圈那我电路中的L101还需不需要?
目前这个电路可以通过CISPR25 LEVEL4,但是这个却 ...

還有一點要注意,Common Choke 一般是濾 Common Mode NoiseBead 一般是濾 Differential Mode Noise。從目的來看,原來的 Bead 可能還是需要的,日寇村田電子那份資料要讀啊~

The GND and metal plate are first connected together. The NFM31K series (Chip EMIFIL) and the BLMxxP series (Chip Ferrite Bead) are used for differential mode noise suppression. The DLW5BS/AH series (Chip Common Mode Choke Coil) is used for common mode noise suppressi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還有一點要注意,Common Choke 一般是濾 Common Mode Noise,Bead 一般是濾 Differential Mode Noise。從 ...

TKS!
会仔细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日寇村田電子的方案!

向狗版主薅一两银子,顺便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