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AD怎么把规则恢复成默认状态?

楼主(2017-11-02):
    请教下各位老总,AD9有没有把规则恢复成默认状态的功能,因为有时候设计规则冲突了排查起来好困难,想把规则复位了重新来过

网友:
    好像只能一项一项删,删完后关掉,再打开,就是默认的了。
    设计规则冲突了,关键是看它的描述,针对描述找到相应的规则,难度不大,只是有时候工作量会比较大。
对于有些无关轻重的规则,例如丝印上焊盘、丝印与丝印的距离、孔尺寸等,可以不查的,按需设置,甚至关闭某些项,有时能节省工作量。

网友:
    可以新建一个PCB,新建的PCB规则设置都是默认的。然后把默认规则导出保存,在要修改规定的PCB上导入这个默认规则就好了。把设置好规则的PCB导入新的项目PCB也是一样的方法,这样可以省去设置规则的时间

楼主:
    给力呀,各位

网友:
    最快的方法就是新建一个PCB,然后把东西都考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