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2日QA检查报告节选

楼主(2017-11-03):
1.电源管脚未加粗处理

网友:
看了一下,这种变压器不存在初级次级地网络不同,应该是不挖空也没事的,挖空的意义在于隔离,如果前后端地网络一致,应该是可以不挖的,发表一下自己观点

pcb

网友:
引用 网友A:
...

看了一下,这种变压器不存在初级次级地网络不同,应该是不挖空也没事的,挖空的意义在于隔离,如果前后端地网络一致,应该是可以不挖的,发表一下自己观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

网络变压器两端的电压GND肯定不会一致吧!   挖空主要是过EMI吧!  不挖也能正常用, 过4KV应该没有问题.

pcb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了一下,这种变压器不存在初级次级地网络不同,应该是不挖空也没事的,挖空的意义在于隔离,如果前后端 ...

有高压电容的都应做隔离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络变压器两端的电压GND肯定不会一致吧!   挖空主要是过EMI吧!  不挖也能正常用, 过4KV应该没有问题.
...

有高压电容的,前后端都应做隔离处理.

网友:
    楼主,11月1号的点评也出现了“电源瓶颈”的说法,是指跨分割了还是指哪方面,不太明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

是不是绿色的那块上下都比较宽,中间来了一段很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绿色的那块上下都比较宽,中间来了一段很细的?

    大概是这个意思 看图很容易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