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1200能用485口走modbus通讯吗?

楼主(2017-11-03):
没有RS485口的S7-1200怎么才能做无线modbus通讯呢?有例程或者教程参考吗?

网友:
S7-1200正常情况下是带profinet,RS485,RS232三种通讯方式的,可用任一一种转成GPRS或433等做无线modbus.

网友:
【求助】S7-1200 能用 485 口走 modbus 通讯吗?
没有 RS485 口的 S7-1200 怎么才能做无线 modbus 通讯呢?

你到底要不要用 RS-485?

网友:
西門慶的兒子 - 西門子

A PROFINET IO Application Implemented on Wireless LAN

网友:
SIEMENS Industrial Wireless Product

SIEMENS Wireless products2 072014.pdf

网友A:
不知道你对MODBUS协议熟悉吗?我自己试验过,是可以的。首先你得买一个S7-1200的扩展模块CM1241,就可以扩展一个RS485口,然后再进行无线485的MODBUS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对MODBUS协议熟悉吗?我自己试验过,是可以的。首先你得买一个S7-1200的扩展模块CM1241,就可以扩 ...

哦,这样啊。非常感谢。我对Modbus协议还是比较熟悉的,所以才来问能不能用485的方式。有没有实例可以给小弟我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这样啊。非常感谢。我对Modbus协议还是比较熟悉的,所以才来问能不能用485的方式。有没有实例可以给 ...

我收藏过一个讲S7-1200的教程。分享给你,希望有用!
https://mp.weixin.qq.com/s/fPn3DwuVj62h7r-xIah7ww

网友:
原来还有这么多内幕啊,长见识了,呵呵

楼主(2018-07-17):
西安达泰电子官网的链接:
http://www.dataie.com/jszxshow292.htmlhttp://www.dataie.com/jszxshow29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