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压缩机驱动检测

楼主(2017-11-03):
请教大家:
    冰箱、空调等家电的控制板上有压缩机的驱动,现在想做一个工装来检测这个驱动,大家有什么好点子吗?

网友:
首先你有控制板的资料,所以你上传了我们才能帮你分析,
其次检测这个驱动是检测有无?检测驱动哪项参数是否正常范围?你得说清楚点。

楼主:
版主批评得对,现在附上电路图,三对极的压缩机就是W、V、U,每一路的电路结构都是一样的。这个驱动不是要检测有无,而是要检测幅度、频率、电流大小

网友A:
压缩机驱动是一个什么信号?  正常多少V?频率多少?电流有多大? 图纸  “交流整理后”接哪里? 可以用示波器直接测幅度和频率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缩机驱动是一个什么信号?  正常多少V?频率多少?电流有多大? 图纸  “交流整理后”接哪里? 可以用示 ...

正弦波,幅度频率 电流一直在变(因为是变频的嘛)。现在就是不用示波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弦波,幅度频率 电流一直在变(因为是变频的嘛)。现在就是不用示波器

可以用仪表运放将信号降下来,再用高速ADC采集交流信号,得到的结果送到MCU或FPGA可以算出幅度和频率,至于电流可以用Howland电压转电流实现。

网友:
写得好啊 估计有马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