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问题

楼主(2017-11-04):
各位大神,请教一个pcb封装的问题,在画一个通孔封装时,发到板厂加工,说通孔的上下两层没有连接起来,就是说孔的边缘没有铜,是怎么回事,我是在PCB编辑器里面直接添加的端点画的封装。

网友A:
孔那里要选择沉铜

网友B:
做通孔焊盘时,如果是金属化孔要勾选plated的,非金属化空就不勾plated。你那个上下层没有连起来是因为你没有勾选plated,如下图所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孔那里要选择沉铜

要怎么选择呢,找不到这一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通孔焊盘时,如果是金属化孔要勾选plated的,非金属化空就不勾plated。你那个上下层没有连起来是因为你没 ...

我是有勾选那一项的,搞不懂是怎么回事,总之谢谢了

网友:
沉铜就好了

网友:
没有选择沉铜

网友(2018-02-09):
应该是只设置了过孔尺寸,忘记选择沉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