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allegro显示设置问题.

楼主(2017-11-04):
今天在网上看到别人发的一份Layout,allegro画的,感觉里面的显示设置很牛,麻烦会这种设置的大师指点一下.
器件在高亮下,焊盘显示为斑点状态,解除高亮后,空PIN显示为高亮状态,其它为实心显示,铜皮在放大,缩小情况下均为斑点状态.

网友:
我也想学一下

网友:
高亮状态下显示斑点就是设置高亮的格式吧,颜色设置面板右下角那里不是有很多样式吗;第二个我见过是用skill实现的,原理我想也是设置空net的颜色吧;第三个没见过,是在滚鼠标放大缩小时是斑点?静止时实心?

网友:
空pin就是DUMMY net

网友:
你这板子不错,可否分享学习下

网友:
类似于以前低版本高亮时有斑点显示的那样,
在Opengl模式,去掉下面勾

高亮时候选择

高亮空PIN,高亮dummy 即可

网友A:
这个混合显示的话,有时候你高亮的不一定就是你认为的那样,如下所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混合显示的话,有时候你高亮的不一定就是你认为的那样,如下所示

感謝superlish的回答,確實如此,此顯示為混合高亮設置,已經操作出來了,先高亮所有空PIN(net),在高亮需要的網絡(net),在高亮器件,這樣就算是刪除器件高亮時,網絡高亮也會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