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纹锁拆机机器解决方案

楼主(2017-11-04):
据说男人比女人的寿命会短个10岁,主要是因为压力大,锻炼少,自己不关心和照顾自己,所以赶紧找时间去爬爬山,放松放松心情。

从安防展回来,一直在看指纹锁,为此不惜花了699大洋,买了一个最便宜的指纹锁拆机看下。
便宜的东西呢不一定好,但是能把东西做便宜,一定是有很大的本事。
拆开看也真的是叹为观止,一个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双面板映入眼帘,赤裸裸的暴露在空气中,各种低廉的软排线穿梭在壳子里。实在牛b。

图片1 正面面板,没通电的时候黑的

图2 可以通过触摸唤醒系统,背光灯亮,指纹模组灯亮,输入密码可以开锁。

内部图片。

主板图片

首先说下这把锁的芯片:
    1、光电式指纹识别模组(光学模块+mcu(跑算法)+摄像头(30万像素GC0308摄像头)
    2、主板一个,包括STM32单片机一颗用于控制外设+指纹芯片一颗(ADS公司)+刷卡芯片(未知)+功放+马达驱动(驱动锁体的小继电器,图中蓝色的线圈一样的东西)
    3、喇叭一个,播放声音
    4、触摸按键面板一个,双面PCB,盖上前盖板后可以用于数字按键触摸输入
    5、备用电源小板,通过两个SS14做开关切换电池还是外部电源供电。
    6、背光板一个,LED灯板一个,通过背光板导光到按键背后,做显示。
板子双面设计,简单的让人发指,LOW到爆。
当然我认为有量的东西一定是便宜的东西,反之,便宜的东西不一定有量。可惜我们一定是要做有量的产品,因此便宜是跑不了的话题,或者专业点说,性价比很好。

在看下关键的指标:

1、功耗:44uA(待机),这个状态应该保护了SMT32休眠的功耗+触摸IC的功耗+电源芯片的自损功耗+刷卡芯片的待机功耗。个人感觉这个值偏大一些。理论上自损功耗5uA,触摸IC的待机功耗15uA,刷卡芯片2uA,STM32 10uA,应该可以做到30--40uA之间。
     不过没有关系,4节电池 3000mAH的容量,待机待个一年是坨坨的。

2、开机时间:实际测试开一次锁2-3秒钟,但是系统会保持开机状态8秒钟,8秒钟的平均功耗为260mA(天知道为什么这么大)。
3、最后,找了下解决方案,方便各位能过DIY做个指纹锁。
     1、主控:没商量了,肯定是STM32了,便宜、功耗低、性能基本满足。
     2、 指纹模组:光电式的指纹模组偏大了,这里可以推荐国内图正、魔印等模组,用的是半导体模组,FPC的方案,贵是贵点,但是附带算法,接口是串口的,设计简单。
     3、 音频功放:LM4890吧,AB类功放,超级便宜。输出功率到1.1W。
     4、马达驱动IC:这个国内多的很。我推荐一个SGM42507,这玩意在共享单车的锁上一大把用的,实际上是H桥。
     5、16通道触摸IC,这个方案很多,高中低端的,都可以看一下。ADS的手册我没找到,想看的自己在去找吧。
     6、刷卡芯片,也推荐一个,这种方案也满大街吧。很容易找。
     7、电源IC那就多了,什么SY8088 9193啦。当然IQ值一定要底,小电流模式下效率一定要高,这是宗旨。

嗯,不错,我得把总结写详细点,正规点,可以做个市场调查报告啦。所谓拆机,不是很单纯的拆机,还是要通过拆机找到对应的解决方案,在评估方案可行性和性价比,最后在组合出一个同等功能的产品,然后以此为基准,去扩展,去做差异化。才能让老板觉得给你买新产品拆机是值得的事情。
不知道能不能买个IPX拆拆!!手痒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正好最近需要补充低功耗方面的知识,学到了,谢谢!

网友:
    触摸芯片还有什么推荐吗

网友:
    光学指纹锁,受环境影响较大,44uA(待机)一般用还是可以满足需求。

网友:
    这个其实跟保险柜控制器差不多的,蓝色的部分是电磁铁,不是继电器吧

网友:
    从baidu基本不能来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