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Win10 有成功破解过sigrity 2017 的吗

楼主(2017-11-05):
今天折腾了半天,在百度上也找了好多的破解方法,阿里狗也试了,就是破解不成功。不知道有没有高手成功破解过。我电脑是Win 10 x64位的,是不是只能用sigrity 2016呢?

网友A:
    最好用Win7x64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用Win7x64位

已经改用sigrity 2016 了。

网友A:
    破解是没问题的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破解是没问题的喔

大神怎么破?

网友(2017-12-30):
    WIN10可以成功破解,但WIN10不能16.6和17.2共用,版本切换时会提示系统换回VISTA或WIN7。慎用!

网友B:
    win7 破解成功了,win10还没试过

网友(2018-01-30):
引用 网友B:
win7 破解成功了,win10还没试过

    可以分享一下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win7 破解成功了,win10还没试过

怎么破解的,能提提供下CRACK吗?

网友(2018-06-02):
    期待WIN10下sigrity 2017破解成功的老大指导,我的license服务器启动总是说我的license文件不对

网友:
    各种破解方法都试过就是没成功win10&win server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