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V62130降压DCDC使用求助

楼主(2017-11-05):
最近有一个项目需要用到输出5V/3A的DCDC,于是选了一款:TLV62130,虽然看了规格书(见附件),但是有几个引脚功能还没搞明白,大家了解的能否指点一下,万分感激!谢谢!
不明白的引脚:
1. PG      对于PG引脚,规格书有推荐接 low,也推荐接 high,请问这有什么不同 ? 实际使用接high还是low好?
2. DEF    看不懂该引脚功能
3. VOS    一样看不懂该引脚功能

4. UVLO    这是个什么功能? 芯片内部的

网友:
UVLO  规格书上有写的啊,最低输入电压。应该 就是最低启动电压吧

网友:
PG: 即DC/DC常见的Power Good信号,是输出电压检测信号,开漏(open-drain)所以要上拉,电压输出异常时被拉低。
DEF脚:规格书上说了,选择正常电压输出你就把该脚接地,选择正常电压5%范围就拉高它。一般接GND。
VOS:即Output Voltage Sense,环路控制的一部分,按参考图纸接。
UVLO:Under Voltage Lock Out ,低电压锁定。是供电电压低于IC的开启门限电压时的一种保护模式,具体是UVLO的迟滞功能来减少IC激活频率。

网友:
1、PG是电源电压好坏状态指示脚,内部开漏模式,需外加上拉电阻。上拉电阻之后高电平标示输出电压正常,低电平标示输出电压不正常。

网友:
1、PG是电源电压好坏状态指示脚,内部开漏模式,需外加上拉电阻。上拉电阻之后高电平标示输出电压正常,低电平标示输出电压不正常。
2、DEF 标示输出电压精度,将此脚拉低,输出精度高,拉高,输出精度+-5%
3、VOS 表示输出电压探测脚,探测输出电压同时对内部电路补偿校准。
4、UVLO 术语:under voltage lock out 低压锁存输出。就是输入欠压保护。

网友:
楼上两位正解。

网友:
哪个正常的人能崇拜一只蟑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