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5日QA检查报告节选

楼主(2017-11-06):
1.匹配电阻应该靠近连接器放置

楼主:
    2.电源没有来源

楼主:
    3.网格部分应该是表层禁布

楼主:
    4.CAN没有按照差分走线

楼主:
    5.串口电容加粗处理

楼主:
6.高速线不能在挖空的隔离焊盘下方走线

网友(点评):
也不能说不能走线,完全可以把高速线neck模式不走4/4.改成3.9/3.5或者3.5/3.9,满足背钻要求,也可以穿的啊

楼主:
    7.此电源不需铺平面

楼主:
    9.相邻走线层的走线重叠较多

楼主:
    10.485没有走差分

网友A:
引用 楼主:
6.高速线不哟啊在挖空的隔离焊盘下方走线

你好,请问是不能在器件下方走线吗?看不太懂这张图,求解释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是不能在器件下方走线吗?看不太懂这张图,求解释谢谢。

应该是,不要在两个过孔之间的挖空区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是不能在器件下方走线吗?看不太懂这张图,求解释谢谢。

高速线要保证完整的参考平面,现在有些走下两个孔之间的反焊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速线要保证完整的参考平面,现在有些走下两个孔之间的反焊盘了。

受教了,谢谢版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不要在两个过孔之间的挖空区走线

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4.CAN没有按照差分走线

can为什么要走查分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是不能在器件下方走线吗?看不太懂这张图,求解释谢谢。

不是器件,是差分过孔反盘,穿反盘导致那块参考不连续,这种情况是可以避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can为什么要走查分呢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52486-1-1.html

网友E:
引用 楼主:
3.网格部分应该是表层禁布

为什么要禁止布线?  没听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4.CAN没有按照差分走线

CAN总线是差分,但是速度慢,要求不严格,做类差分就可以,阻抗没要求(貌似CAN可以传数字或模拟信号),差分等长不差太多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器件,是差分过孔反盘,穿反盘导致那块参考不连续,这种情况是可以避免的

谢谢大神。

网友:
    :lol:lol:lol:lol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要禁止布线?  没听懂.

    看起来像是结构要求。那个区域很像是导入的结构图啊。

网友:
差分线一直有完整的参考层,这个有些难度。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是不能在器件下方走线吗?看不太懂这张图,求解释谢谢。

我的理解是不能在挖空区域底下过  这样参考平面不完整  落在分隔区  走线应该完全落在参考平面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理解是不能在挖空区域底下过  这样参考平面不完整  落在分隔区  走线应该完全落在参考平面上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