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OrCAD Panel Editor(OPE)安装包

楼主(2017-11-06):
orcad Panel Editor(OPE)是一个拼板工具,是cadence OrCAD 里的其中一个产品,想问一下有没有用过的,有安装包吗?谢谢。
OrCAD Panel Editor是一个PCB制板设计工具,它将拼板、文档编制的复杂流程智能化、自动化,简化设计流程,产生简单或者复杂的PCB装配版图,相对传统的手工操作方式可以节省很多间。OrCAD Panel Editor使用户能快速地设计PCB板图,创建生产图示,指导PCB制板及装配。

网友:
这个你就不用想了,这个应该是某Cadence代理商开发的产品,通常这种是需要从他们那购买正版cadence才会给你试用的,通常都是要收费的,而且即使有人有购买你也是用不了的,这种肯定是需要license的,每台电脑的license都是独立认证的,并不是通用的,所以只有他们给你license你安装后才能使用,否则安装后也没用!我看他们官网上他们产品里面还有个建库的软件,那个更牛逼!

楼主:
    看来只能用正版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只能用正版了。

    个人用正版的?你牛逼,Cadence正版的一个license十几万你敢买?一般除了专业或比较大的的公司才会买正版的!

楼主:
    公司买,我们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公司买,我们用。

用skill自动拼简单快捷,自动添加工艺边,倒圆角,添加mark点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skill自动拼简单快捷,自动添加工艺边,倒圆角,添加mark点等!

拼板的skill是按照光绘拼吗?能share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

    你这是哪里的,用这个命令拼过板吗?

网友(点评):
cam350 中的 BluePrint-pcb.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这是哪里的,用这个命令拼过板吗?

    我不都上GIF图了吗?为啥还要问这是在哪里?我是板厂放板的,为啥要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都上GIF图了吗?为啥还要问这是在哪里?我是板厂放板的,为啥要用?

    呃。。。谢谢。

网友(2021-07-08):
    这个功能怎么收费

网友(2023-02-15):
    楼主设置成功了吗,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