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线传导干扰测试时干扰电流流向

楼主(2017-11-07):
求各位大神详细解释下,传导骚扰测试时干扰电流的具体流向,是怎么在LISN上产生干扰电压的,ECU的电源模块就是一个12V转5V的DC-DC。

网友A:
传导干扰或发射是指沿电源线或信号线传输的电磁发射,类似地、信号和控制电缆也能够作为传导EMI的载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导干扰或发射是指沿电源线或信号线传输的电磁发射,类似地、信号和控制电缆也能够作为传导EMI的载体。

谢谢版主的回复,但是能不能用个模型详细分析下干扰电流的具体流向,及如何在LISN上产生干扰压降的,或者有没好的介绍资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