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传感器高温失效,问题请教.

楼主(2017-11-07):
  1.本人用Infineon的TLE4921 (霍尔传感器)来测试转速,类似于下图所示(产品原理与此类似,不方便贴图),上面有个电机驱动轮子转动,下面是霍尔传感器,在霍尔传感器下面还有一个磁钢.

输出的信号用示波器观察,是方波,可以检测处频率,上升沿和下降沿时间等.
2.现在的问题是:常温测试是OK的,在高温150°的情况下,方便的占空比越来越下,最好就变成一条直线,结果无输出了,但是回到常温测试又是OK的。概率2/7.
       怀疑:1.磁钢高温出问题;2.高温膨胀,外壳挤压到IC使IC失效;3.磁钢与芯片是紧贴着的,高温膨胀,磁钢与芯片短路,芯片4个pin短路.
    补充:百度里也有人碰到类似问题: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193902609.html

网友:
    可以排除法试下,反正就是温度的问题 。  另外150℃都已经达到霍尔传感器极限温度了,有没有在低点温度比如100℃左右测试又是什么情况?

网友:
    写得好啊 估计有马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