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覆铜后看不清焊盘位置

楼主(2017-11-07):
如何调整使覆铜后可以看清焊盘。

网友:
可以把覆铜改为draft显示方式

楼主:
覆铜改成DRAFT后,覆铜轮廓又不明显了,能把覆铜变成斜条纹的么。

楼主:
有其他方式吗

网友A:
AD可以调整各对象的透明度呀,L命令里面的最右边栏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可以调整各对象的透明度呀,L命令里面的最右边栏

谢谢,完美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