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更改一条线宽度

楼主(2017-11-07):
AD 画线连接好焊盘后,如何更改这一条线的线宽,有简单的方式吗

网友:
选中这条线,按F11调出属性面板,更改Width

网友:
09版本以上的可以按住Tab选中这个线,然后就跟楼上一样的操作了

网友:
除了楼上的方法AD好像没得选择了吧

网友(2018-01-15):
    可以查找相似性,相同属性的可以批量一起改

网友:
    直接双击两下也可以改

网友:
    注意设置好设计规则,否则改不了。

网友(2018-03-14):
    走线的同时按TAB键更改线宽,也可以只保留线,然后框选,选择很多线,按F11更改线宽。
    没有什么太好的方法。

网友(2018-07-20):
    这样方便不少